机械小白,请问怎么设计一种轴向可变长的圆筒

楼主(2019-01-22):
本人刚刚自学了inventor的一些简单设计设计知识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鱼杆的结构可以看看吧

网友:
钓鱼用具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的在理

网友:
楼主买一根钓鱼竿或者去旧货市场淘一台80年代的电视机天线

网友:
关键是轴向如何变长?手动,还是电动?负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