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端固定+一端游动

楼主(2019-01-22):
看了很多资料,没整明白;
1.什么是固定? 什么是游动?  由董事之轴承内外圈整体沿轴向的移动呢?还是单指外圈对内圈的相对移动呢?
2.固定是压住内圈还是压住外圈呢? 还是内外圈同时都有轴向定位呢?
3.图片里的定位你说说算什么固定方式呢?
    最后一个两边都有端盖压住了轴承的外圈, 内侧有轴肩定位内圈,这个算两端固定方式吗? 如果算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哪来的游动呢?

网友:
我来给你说说吧:这个所谓的一端固定一端游动,是针对高精度的轴系来说的,例如机床主轴。我们一般的设备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图1右边的轴承外圈被台阶和端盖完全挡住,是固定端,左边的轴承和端盖有间隙,是游动端。图2和图3有一个圆柱滚子轴承,内圈和外圈是可以分离的,本身就能游动。

网友(点评):
圆柱滚子轴承,重载时才会用,一般放前段,游动段我觉得应是受力小的那段,多半在后。

网友A:
1.什么是固定? 什么是游动?  由董事之轴承内外圈整体沿轴向的移动呢?还是单指外圈对内圈的相对移动呢?
游动是轴承内外圈整体沿轴向的移动,可能由热胀冷缩引起或轴的受力弯曲。外圈对内圈的相对移动由轴承的不同精度等级的游隙决定。你可以理解为:除非焊死,不然外圈对内圈的都会有相对移动,只是移动大小的问题。
2.固定是压住内圈还是压住外圈呢? 还是内外圈同时都有轴向定位呢?压住内圈确保内圈与轴的定位关系,压住外圈确保外圈与轴承座的定位关系,只有确保轴承不轴向移动都是固定。
3.图片里的定位你说说算什么固定方式呢?
    最后一个两边都有端盖压住了轴承的外圈, 内侧有轴肩定位内圈,这个算两端固定方式吗? 如果算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哪来的游动呢?& E&
1是一端固定一端游离,2.3是两端固定。2有左边垫圈补偿热胀冷缩受力的伸长。3比较轴较短,外界因素对轴的伸缩影响较小,可设置合适的公差即可。

网友(点评):
没注意看是2.3有圆柱轴承。上面指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大师,请教一下,2图中左端垫圈具体安装在什么位置,能帮忙指出来么

网友(点评):
左边端盖与轴承安装板螺纹连接处,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什么是固定? 什么是游动?  由董事之轴承内外圈整体沿轴向的移动呢?还是单指外圈对内圈的相对移动呢?
 ...

解释的很清楚,很详细!

楼主,你把《机械设计》的滚动轴承组合结构设计那一节多看几遍,多找几本关于轴承组合结构设计的内容,相互比较去读,不同的作者对同一结构从不同角度表述了这几种结构形式。2楼和3楼都解释的比较清楚。
莫道不欢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清楚了,楼主还可以找一些企业的样册看一看,如滚珠丝杆之类的,机床轴系的机构图,一般轴系组件都会用到轴承,然后对照这些使用案例对照机械手册就很清楚了

网友:
这都是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的典型结构。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A:
1.什么是固定? 什么是游动?  由董事之轴承内外圈整体沿轴向的移动呢?还是单指外圈对内圈的相对移动呢?
...

2,3是两端游动,楼上不要乱说,圆柱滚子轴承内外圈分离,本身可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