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式固定节流孔单向节流阀有没有坛友用过?

楼主(2019-01-22):
      求助帖。管式单向节流阀,固定节流孔的,有没有坛友用过。

       哪位大侠可否给推荐一个国产厂家。感谢!

  外观就像下图这样,节流孔就是一个固定的小孔不可调节的。

网友:
没用过,为什么不用可调的呢?

网友:
这种还真没用过,见过可调节的那种。

网友:
找个一般的单向阀,把阀芯打个豁口怎么样?

网友(点评):
其实是可以

网友:
上海立新

网友:
阿里巴巴上好多,记得有家交山耐斯的

网友(2019-03-13):
这种单向节流阀挖机主阀先导经常使用,用来减少整机冲击的,恒立液压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