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全局变量为重量,然后根据方程式算出长度。

楼主(2019-01-22):
关于SolidWorks配重的问题  如何做一个全局变量为重量,然后根据方程式算配重

网友A:
定海神针表示:俺 的长度与重量无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海神针表示:俺 的长度与重量无对应关系。

其实就是  你会用sw给装配体配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  你会用sw给装配体配重吗

数学建模?

假设总装配体的质心是O,现有装配体的质心是A,配重的质心是B。建立数学模型,即:

已知:空间中,两质点A,B的质心O坐标为(Ox,Oy,Oz),总质量为Mo;A的坐标为(Ax,Ay,Az),质量为Ma。
求:B的坐标。

基础物理+线性代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建模?

假设总装配体的质心是O,现有装配体的质心是A,配重的质心是B。建立数学模型,即:

有点意思   但是B不一定在机器上  所以还得分析算算    只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  你会用sw给装配体配重吗

说说看

网友B:
怎么一个配法,达到什么效果,不是很明白标题与内容,可以考虑用设计算例来解决,因为质心涉及到积分的计算,计算麻烦,很难用明确的公式来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意思   但是B不一定在机器上  所以还得分析算算    只

B在不在机器上不重要,总不会跑到三维空间之外的虫洞里去。机械的问题最后无非是如何转化成数学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一个配法,达到什么效果,不是很明白标题与内容,可以考虑用设计算例来解决,因为质心涉及到积分的计算 ...

嗯  我大体有些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在不在机器上不重要,总不会跑到三维空间之外的虫洞里去。机械的问题最后无非是如何转化成数学问题而已 ...

嗯  愚钝 大体有些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