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问题

楼主(2019-01-22):
想问一下这种尺寸是英制尺寸吗?还是其他的?如果我要是画这种螺纹孔的话,我应该怎么画啊?

网友A:
欧洲统一标准螺纹。un是牙型,2是精度等级,A表示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洲统一标准螺纹。un是牙型,2是精度等级,A表示外螺纹。

那3-M3-DEEP3呢

网友B:
我猜是3处m3螺纹孔,螺牙深3

网友C:
美制统一螺纹。。。。机械螺纹安卓版,你看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制统一螺纹。。。。机械螺纹安卓版,你看看参考

兄弟你这是什么软件可以说下吗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你那个是美制UN螺纹,看最后一个螺纹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制统一螺纹。。。。机械螺纹安卓版,你看看参考

又来做广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3处m3螺纹孔,螺牙深3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全螺纹了?

网友(点评):
我猜的。要不你也猜一个试试

网友:
1/32-UN-2A是英制外螺纹,螺纹精度2级,M3deep3为公制螺M3,深度为3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有UN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