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标注是否符合要求?有没有相关规范标准参考?

楼主(2019-01-22):
图纸上标的85.50和93.30是否符合规范,我觉得应该标85.5和93.3。

网友A:
要看图纸要求的加工精度,这个不单单是规不规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图纸要求的加工精度,这个不单单是规不规范的问题。

这个尺寸是没有要求的,自由公差就行

网友(点评):
如果加工精度要求小数点后两位的话,就带着0,如果加工精度达不到后两位的话,就标到小数点后一位,或者四舍五入精确到个位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图纸要求的加工精度,这个不单单是规不规范的问题。

同事出了一套图纸,所有尺寸都带第二位小数的0,他说全部统一就行,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不规范,这样出图的人随便一标,但对加工质检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网友B:
|二嘎1990发表于 01-22 22:15
同事出了一套图纸,所有尺寸都带第二位小数的0,他说全部统一就行,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不规范,这样出图的人随便一标,但对加工质检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有啥不一样的?图纸中明确说明小数位数与精度相关吗?如果没有,你怎么确定它不一样?

有很多老外过来的图纸,几乎没有标公差,但人家技术要求中有说明,.0公差是什么,.00公差是什么,清楚就好。

网友(点评):
当然不一样了。精度要求就不一样。再者说,你以为老外的图纸就对,很多也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点评):
哪条规定说的精度不一样?

网友C:
机械公差安卓版。。。设计加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啥不一样的?图纸中明确说明小数位数与精度相关吗?如果没有,你怎么确定它不一样?

有很多老外过来的图 ...

对,比咱们用的GB未注公差方便,GB未注公差需要查表根据名义值大小才能确定公差值
而小数点公差更简单明了
类似下图这样的公差表是放在图纸上的,简单明了,不用翻手册

网友(点评):
国内现在也开始这样标注了,个人觉得挺实用的。

网友D:
我说一句话,楼主别生气啊,我感觉90.3标注成93.3不是很合适

网友:
个人习惯 不带0

网友:
我见过的未注公差附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GB/T1804以尺寸为基准的,还有一种是以标注的小数点位数为基准的,如果是前一种就不需要0,如果是后一种,就需要根据你的公差要求增减0。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楼主的说法是对的。
因为一般标到哪一位,精度都会比这一位小至少一个数量级。
从生产到检验,工具方法都有能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公差安卓版。。。设计加工用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吗

网友:
都一样,技术要求中会写未注尺寸公差按照GB1804 M级。所以90.3±0.3和90.30±0.3有什么区别吗。
一般末尾去除无意义的零,图纸整洁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出了一套图纸,所有尺寸都带第二位小数的0,他说全部统一就行,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不规范,这样 ...

主要原因是sw设置了默认小数点位数。你同事懒得手动选择更改。一般我都把0去掉。看着就扎心。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一般图纸标注精度要求会根据后面的+-,除非你们公司已经对供应商约定了精度根据尺寸小数点识别

网友:
据我所知,国标里面应该是没有相关规定的。

台资公司喜欢用小数点表示精度,并且在图框里面规定了根据小数点后面零的个数对应的未注公差,这个可以算作是企业标准了。

如果没有任何依据,只是为了好看,我认为大可不必。还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
这样标是没有问题,但是图纸上要注明2位需要达到的精度,还得保证精度对加工不要造成难度就行

网友:
这样标按规范来讲你标注的那个尺寸公差不能超过正负0.05,看你实际要求有没有那么高了

网友:
我之前的公司靠小数点确认未注公差0.00是±0.01,0.0是±0.05,0是±0.1,主要是机加工模具件;现在公司是按尺寸大小范围和加工工艺,确定未注公差,所以这个留几个小数点,看公司的企业标准。书上也没有强制性要求

网友:
那个。5还可以理解, 那个。3怎么就不能调调设计个整数的或是。5的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的,这个属于习惯。SW零件画完,一般自动出图,图纸设置的尺寸小数点后两位,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一句话,楼主别生气啊,我感觉90.3标注成93.3不是很合适

机智

网友E:
图上的尺寸和楼主上的不一样!

楼主:
打字打错了,大家都知道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点评):
嗯嗯 开玩笑的,其实你这个板材是激光或火焰下料,10MM的误差都几十丝,那个只是软件的标注样式,精确到几位数,不纠结的,取整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上的尺寸和楼主上的不一样!

打字打错了,这不是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