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fluent 可以模拟流体密封吗?或者流体动压效应,有什么例子吗

楼主(2019-01-23):
fluent 可以模拟流体密封吗?或者流体动压效应,有什么例子吗

网友A:
就软件功能来说,是有的;但是动压轴承的间隙都很小,间隙网格要划分5*2+n=10层以上,操作难度太大,令要求动网格,网格敏感性太高,不易实现。建议你看一下黄平的一本编程的书,是由Fortran写的,或者找专用的软件,不要用这种通用软件。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楼主(2019-02-26):
引用 网友A:
就软件功能来说,是有的;但是动压轴承的间隙都很小,间隙网格要划分5*2+n=10层以上,操作难度太大,令要求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