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或者外圈做齿轮,请问这样的零件叫什么,是标准件吗

楼主(2019-01-23):
如题

网友:
这个怎么做?

网友:
回转支承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标准的回转支撑,或者交转盘轴承,以前公司用国产的方圆。

楼主:
感谢,能推荐几家做的好的厂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能推荐几家做的好的厂家吗

我就做这个回转支承的,你要什么型号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应该是回转支撑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这种结构是用在齿轮箱中调节变速比的吗?

网友:
行车用的,还有挖掘机转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