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固定支撑

楼主(2019-01-23):
这几天一直在学这个,越学问题越多,越学越糊涂。 这不听了晓昀大侠的指点来看机械设计手册了嘛。好了新问题又来了,烦.
见图片,我一直纠结在同样都叫两端固定支撑,那么为什么两张图片里一个留空隙,一个不留空隙?
还好,经过我2个多小时的不断发问,问了几十个人,终于理解了个子丑演卯来,写出来,大家看看对不对,有啥遗漏的没?
1.受力的原因
   图一是没有轴向力的,所以右边端盖和轴承外圈之间可以有空隙,即使这样,轴承也不会乱窜,因为不受轴向力嘛;
   图二就不一样了,它有轴向力, 所以右边端盖死死的压住了轴承的外圈,防止轴承乱动。 如不然,留空隙,轴承会轴向窜动的;
2. 轴承类型原因
  图一是因为是不可分离的球轴承,如果右端盖和轴承外圈不留空隙,产生预压力的话,轴承的保持架会受力变形,所以要留点空隙;
  图二是可分离的角接触轴承,内外圈可分离,如果留空隙,那么内外圈分离了,轴承就没法使用了; 因为可分离的轴承本身就有空隙
所以预压的话可以保持住轴承不分离,所以图二不留空隙;
3.温度原因
  图一轴受热伸长,留点空隙弥补,不然的话,轴承外圈会被端盖压的变形,损坏轴承;
  图二的轴当然也会受热伸长,但由于是可分离的球轴承,它游隙比球轴承大,能承受轴向力,所以它不害怕由于受热而带来的轴长变形;

以上是我的理解,请大家指正;   @晓昀  @杨善梅 @向宏

网友:
楼主看的好仔细啊。。一般我都是瞥一眼差不多明白就过了,要是问我我还真答不上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说得已经很全面了!

网友:
先收藏,占个座位,回头回复你。

网友(点评):
回复在11#。 抱歉!给你回复晚了2天。

网友:
图一是角接触轴承,图二是圆锥滚子轴承,楼主你信不信图一间隙是图画错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理

网友:
1.受力的原因   图一是没有轴向力的,所以右边端盖和轴承外圈之间可以有空隙,即使这样,轴承也不会乱窜,因为不受轴向力嘛;   图二就不一样了,它有轴向力, 所以右边端盖死死的压住了轴承的外圈,防止轴承乱动。 如不然,留空隙,轴承会轴向窜动的;'

空隙跟有没有轴向力没有关系。有一定的轴向力的情况,你只要其中一个轴承跟轴、轴承跟孔保证定位关系,轴也不会跑。

2. 轴承类型原因

  图一是因为是不可分离的球轴承,如果右端盖和轴承外圈不留空隙,产生预压力的话,轴承的保持架会受力变形,所以要留点空隙;

不是因为产生预压力的原因,你尺寸公差设置好就不会有预压力。
  图二是可分离的角接触轴承,内外圈可分离,如果留空隙,那么内外圈分离了,轴承就没法使用了; 因为可分离的轴承本身就有空隙所以预压的话可以保持住轴承不分离,所以图二不留空隙;

3.温度原因

  图一轴受热伸长,留点空隙弥补,不然的话,轴承外圈会被端盖压的变形,损坏轴承;
  图二的轴当然也会受热伸长,但由于是可分离的球轴承,它游隙比球轴承大??不能说它游隙大,能承受轴向力,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不害怕由于受热而带来的轴长变形;

网友A:
图一那个能叫两端固定吗?如果右侧轴承外圈和孔座是过渡配合,这样齿轮轴就可以自由移动了啊。
所以,图一这个两端固定很勉强。是要通过精密垫片调节的。
类似于那种滚珠丝杠的一端固定一端支承的典型结构,固定端是要确定的固定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那个能叫两端固定吗?如果右侧轴承外圈和孔座是过渡配合,这样齿轮轴就可以自由移动了啊。
所以,图一 ...

调整垫+1

网友:
图一让我自己编不来,只能找写书的来编编是啥样了,左边一个角接触轴承吧,这样装法没见过,反向装好像才合受力分析,右边没分辨出来,如果是空隙加调整垫片才能说固定,不然两边都不固定,轴可以带着整轴在里面跑来跑跑去,即使预留热涨间隙也不会这么大。
图二是正确的,在我看来也不能叫两端固定,是整轴受力固定,如果两头都不预压,那么圆锥滚子轴承脱落,轴也脱离原来的轴心线,那这套结构就没任何意义。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年底杂事太多,耽误了两天回复你。

下来言归正传说你提出的问题:
1、从你的对图片中的结构的理解和解释,感觉你没有弄清楚什么是轴系?什么是轴系的固定?你要先把这两个概念弄清楚。
2、你标识的“图一”为两端单向固定轴系,左端轴承的外圈被轴承端盖固定死,整个轴系在轴系运转时不能有向左的位移;右端图中轴系结构画错了,按分类为两端单向固定轴系,那么右端轴承的外圈也应该由轴承端盖限制死,整个轴系在运转时不能有向右的位移。
3、你标识的“图二”与“图一”类似,均为两端单向固定轴系,两端的轴承外圈也应该由轴承端盖分别限制了轴系向左和向右的位移。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并且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