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不脱落的螺丝结构

楼主(2019-01-23):
请教大侠们不脱落的螺丝结构吗?
放在腰孔里。。。。
----------------------------------------
就是把腰孔要锁螺丝的,螺丝松完后,螺丝不会掉
有点类似图片的意思,或者有别的想法

网友A:
做什么运动啊?描述的不太明白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运动啊?描述的不太明白

不要做运动,就是拧螺丝

楼主:
重新编辑了一下内容,帮忙再看一下

网友:
就是类似于螺钉穿过腰孔后加个薄螺母?腰孔厚度挖槽让位?

网友B:
腰形孔两端攻M5螺纹,让不脱滚花螺丝能够旋进去,腰孔其他部位还是和正常的一样,只能经过M5的光杆部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腰形孔两端攻M5螺纹,让不脱滚花螺丝能够旋进去,腰孔其他部位还是和正常的一样,只能经过M5的光杆部分

嗯嗯,好法子!

网友:
中间有光杆的螺栓可以用的,一定不会脱落,如果有震动源的螺栓,就算是使用螺纹胶也会松动的

网友(2019-05-23):
是这种吧?老外的测试设备上常用。很方便,拧了螺丝不会掉,就是不用到处找螺丝,重新对螺丝孔什么的。

网友C(2019-10-24):
通常用螺丝连接的两个连接件,一个是通孔,一个是牙孔,这样螺丝一拆,两件就分开,同时螺丝也与它们分离。
而当两个连接件(两个零件牙连接处必须避空,不能相接),两个都是牙孔的时候,用这个螺丝,当螺丝退出一个零件时,两个零件分离,螺丝会挂在另外一个零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用螺丝连接的两个连接件,一个是通孔,一个是牙孔,这样螺丝一拆,两件就分开,同时螺丝也与它们分离。 ...

避空就是靠近另一个零件的地方,变成通孔就好是吧?只要一个零件上变成通孔就好,是这样不?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传图~

嗯嗯,明白了,圈中的地方避空就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圈中的地方避空就好了,谢谢!

是的,因为两个零件相接,牙不一定刚好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因为两个零件相接,牙不一定刚好相接。

嗯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