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控制问题,请求各位大佬相助

楼主(2019-01-23):
是这样的,大哥们:
由于不是自动化行业,我们新产品发开但目前遇到一些自动化的问题,所以来请教各位。
正题如下:
如图所示,需要通过步进电机来控制手臂,实现正反转(0-90度,5转/分钟),当客户要正转按下A键,反转时按B键,暂停时按C键,那么问题来了,
除了步进减速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开关电源,还要些什么配件,能实现吗

网友A:
肯定要搞个人机接口,用按钮或触摸,还有一些低压电气件,如接触器 继电器之类的,不用plc完全可以实现。 谁家的步进都会带接口的。
说实话 我在机械论坛一般不回答电气的问题,这是第一次。
建议你不要东搞西搞,你们公司的电气人员都over了?
  有时间去看看我的帖子,我们探讨探讨轴承  焊接 热处理,这才是机械工程师该讨论的

网友B:
用一个90度的旋转气缸,配上控制阀就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人家还有个C键呢!

网友(点评):
气缸进出气口加封闭阀,外配中泄封,实现C功能,

网友:
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普通减速电机        调速器         两个光电开关     匹配好需要的扭矩
要啥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减速电机        调速器         两个光电开关     匹配好需要的扭矩
要啥步进电机

补一句  电机要带刹车

网友:
暂停之后?原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减速电机        调速器         两个光电开关     匹配好需要的扭矩
要啥步进电机

好像有点道理啊,谢谢,我先看下有没有扭矩大的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搞个人机接口,用按钮或触摸,还有一些低压电气件,如接触器 继电器之类的,不用plc完全可以实现。  ...

我们是家电行业,,,加上公司也没有电控方面的工程师。。。

网友(点评):
需求量不大,可以找个兼职。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说法,你更是一头雾水!

网友:
PLC是可以编辑程序。

网友:
以一个机械工程师的角度 正面回答你的电气问题
首先步进驱动的回路,步进主电源要加空气断路器,控制电源要有24V开关电源,
要有PLC  输入输出要过继电器或者放大板。电气连接要有端子排
肯定还要有配电箱,箱内有标准导轨 主电源空气断路器 风扇 门控照明等
还要有中间的分线盒  按钮盒
电缆 1平方红蓝各一盘
等等吧

网友(点评):
我咋咋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电气工程师了呢?

网友(点评):
放大板是啥

网友:
这个最好外包。你做砸了,领导脸上不好看。

网友D:
其实用纯机械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不信看看意大利的机械机器人,可以拉小提琴的。
但是考虑成本,维修等问题的话还是机电一体的方便。
楼主还是用步进电机,PLC控制,万一哪天老板说我还要加个报警功能,我还要再加什么什么功能的那你的想法就得全面更换了。还是一劳永逸的好。而且成本也不高。
PLC,电钮,开关电源,控制柜,触摸屏,继电器等等搞得高大上一点。

网友:
   步进电机 减速器  电机驱动器 PLC(或者其他能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电源,行程开关 减少累计误差会原点用的,

网友:
这小东西,随便找个做自动化的电气工程师都能帮你们做出来,而且也花不了几天
再不济,把你们设计好的设备外包给自动化公司安装调试,但是记得保密公司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搞个人机接口,用按钮或触摸,还有一些低压电气件,如接触器 继电器之类的,不用plc完全可以实现。  ...

要上步进电机的话,PLC是必须要的,不然谁来发控制脉冲。

网友:
四杆机构就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先得机械根据要求设计好机构和电气接口,才能让电气的选配控制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90度的旋转气缸,配上控制阀就可以实现

说的是呀!不是还有的c呢吗?咋停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道理啊,谢谢,我先看下有没有扭矩大的减速电机

我刚刚进了个步进减速机3000N/M,的,,,8000多人民币!我人都瘦了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纯机械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不信看看意大利的机械机器人,可以拉小提琴的。
但是考虑成本,维修等问 ...

减速机也是要买的,这个算最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