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学问题你是否说得清?

楼主(2019-01-23):
有一个产品,里面是一个小钢丝绳,外面套一个尼龙管,两头用一个盲孔的钢管压紧。
小钢丝绳的总体外径是1.6mm,尼龙管的外径是2mm,总长1m多。
使用时,一头绑在一个东西上,另一头戴橡胶手套抓住尼龙管拉,拉力大小不定,不超过100N。
有个问题是,手抓的地方有时会出现发皱鼓包。
发皱鼓包从力学上说,就是形状崩溃了。
为什么会发生?跟哪些因素有关?
谢谢!

网友A:
查阅对应材质的抗拉强度和弹性拉伸模量,有惊喜哦

网友:
不是特别懂。楼主应该详细一点

楼主: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尼龙管之所以发皱鼓包,是因为受纵向挤压所致。
因为受拉是不会发皱鼓包的。
那么纵向挤压力是怎么来的呢?以鼓包区为分析对象,前方抓紧后拉,产生向后的力;后方或有抓紧,或有余长摩擦力累积,产生相对向前的力;两者挤压就发皱鼓包了。
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B:
在力学上有一个就近原理,就是你作用的力,在附近区域起到效果, 远的地方就没变化
反应的就是你手拉拽的地方有变化
而一半来说,尼龙与钢丝受力相同的情况下, 有变形的就是尼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力学上有一个就近原理,就是你作用的力,在附近区域起到效果, 远的地方就没变化
反应的就是你手拉拽的 ...

其实我是想测多大的力会发皱鼓包。
最开始用光手抓尼龙管拉,发现过2次,以后怎么也不复现了。
后来反思了一下,想起来现场是戴橡胶手套抓尼龙管拉的。就找了橡胶手套重做,结果复现性很好。
这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测多大的力会发皱鼓包。
最开始用光手抓尼龙管拉,发现过2次,以后怎么也不复现了。
后来反 ...

想知道多大力,有专门的测力设备来拉是最好的
另外,用手抓尼龙套,这个力就是摩擦力了, 这个和材料的摩擦系数有关系,所以橡胶手套效果好于尼龙的,摩擦力较一致,所以重复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阅对应材质的抗拉强度和弹性拉伸模量,有惊喜哦

网友:
抓的时候四指是分开的,发力后,四指慢慢滑动并拢,带着软管发生褶皱

网友(点评):
搞摄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