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跑偏

楼主(2019-01-23):
皮带跑偏常有“跑紧不跑松” “跑高不跑低” “跑后不跑前”。谁来说说,这三种情况跑偏的受力原理?

网友A:
三W.lunwenbuluo.com/lwfw/gcjs/jx/7551.html
等级不够,发不了连接。。。

网友(点评):
http://www.lunwenbuluo.com/lwfw/gcjs/jx/7551.html

网友B:
跑偏由皮带与滚筒的摩擦力大小决定,只要设法使皮带边缘松了,滚筒边缘低了,就不会跑偏了,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偏由皮带与滚筒的摩擦力大小决定,只要设法使皮带边缘松了,滚筒边缘低了,就不会跑偏了,经验之谈。

这个是怎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W.lunwenbuluo.com/lwfw/gcjs/jx/7551.html
等级不够,发不了连接。。。

学习了。

网友:
皮带本身收到横向的分力,就跑偏了。至于因为什么原因受到横向力,这个因素就多了,比如托辊本身安装不正,导致线速度方向与皮带的标准行进方向不一致,这就会导致跑偏;再比如,托辊直径偏差,导致各点的线速度不一致,也会导致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