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孔、腰型孔的标注方式

楼主(2019-01-23):
请社友们帮忙看一下,图中的两种标注方式哪一个是正确的,虽然都能说明尺寸,我已经迷茫了,

网友A:
我还是倾向于第一种,但是也无法保证是对的

网友B:
“4-”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倾向于第一种,但是也无法保证是对的

第一种标注简洁、明确,我也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只是同事都是用第二种,而且有一点不同就是标的4-R4,明显重复,所以我也修改了一下

网友(点评):
4-R4不重复!因为你还没遇到不是相切的那种腰型孔。

网友(点评):
R就表示是相切槽,其实个人经常只标宽度,或者宽度前加直径,槽形状因为可以明显看出来,也不会引起疑义

网友(点评):
难道不是一次做出来的?我觉得标注4-是重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是什么意思?

图示的两侧,圆管的两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示的两侧,圆管的两面。

关于孔的表达,你这两个图没有区别。
区别只是圆管两端的通槽表达。第1个图没有表达,靠猜;第2个图表达也不够清晰。
其实,你可以加视图,也可以在技术要求里用文字说明。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孔的表达,你这两个图没有区别。
区别只是圆管两端的通槽表达。第1个图没有表达,靠猜;第2个图表达 ...

这是完整的图纸

网友(点评):
我还是觉得左边一个视图就够了。974中间来个对称线,注明通槽即可。

网友(点评):
32直径不大,通槽卧铣。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孔是直接冲出来的

网友C:
个人倾向第一种标注后面加贯穿,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个没有正确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倾向第一种标注后面加贯穿,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倾向于第一种

网友:
第一种中心线由于断裂视图画不了,如果不标2-或者4-,左边尺寸不是应该重新标一下嘛?

网友D:
如果是圆管的两面,那么上下两个图都没有表达清楚,第一张图,可以认为是一张平板上挖了2个腰型孔;第二张图就更迷糊不知道两个“4-”是什么意思。

要表达清楚是圆管的两端,应该再补一张圆管端面的向视图。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侧视图标注外径和壁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圆管的两面,那么上下两个图都没有表达清楚,第一张图,可以认为是一张平板上挖了2个腰型孔;第二张 ...

可以在边上直接表上φ

网友:
经验丰富的一般会使用第一种,SolidWorks自动标注是第二种(没有4-R的,重复了),所以用第二种没毛病

网友(点评):
这个自动标注怎么操作,前面的4-都是我添加的,

网友:
标中心距和孔的长度

网友(点评):
不太理解,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R和8重复了,去向第一种。

网友:
“4-R”,“6-M6”这类的标注我记得新的标注要用“x”来代替“-”了,可以查一下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但是目前还是习惯标“-”,在逐步代替

网友:
查看机械手册/制图

网友:
前面加个4怎么看怎么别扭,稍微能看懂图纸的都能看出来是4个口,没必要再特意标注上数量,如果一定要标数量,可以做个局部视图,备注4处

网友:
习惯用第二种

网友:
肯定用第二种啊,这样数量就标注清楚了

网友:
如果标数量可以在宽度前标4X8,剩下槽长度可以不标(这样图纸简洁一些),R前无须表数量,因为它只是表示相切(所以没有尺寸)

网友:
如果我来标注,其他的尺寸不变,6这个尺寸我会标到圆的相切的位置,一般长腰孔是标最大尺寸的。

网友:
严谨的工作态度,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第一种是国标标法,没有问题的

网友:
第一种会好点吧

网友:
纠结过,后来讨论来讨论去,发现没有明确的标准的,所以习惯怎样就怎样来吧。

网友:
有没有正确的标注方式,现在标注都是根据自己的习惯来的

网友:
倾向第一种标法。

网友:
采用第一种,R变为4-R

网友:
腰型孔一般表达最大尺寸,就是尺寸6改为标至圆弧顶端位置,数值改为10。
数量表达不建议直接在尺寸前加“4-”,有两种方法建议参考:
1、把右视图改成管口两侧的向视图,以表达两侧腰型孔都是贯通;
2、在右视图上将腰型孔宽度尺寸8,用括号值标注,备注“管口两侧同”字样。

网友:
个人习惯第一种,加个等轴侧图

网友:
个人一般是采用第一张标注方式

网友:
第一种根本就错了。你没表示左右对称,那么左边的孔就没标注。你打算让加工工人猜吗?究竟你是缺少标注,还是左右对称,他吃不准就要去问排产,排产又问你就这样。

网友:
必须第一种,4-有点混淆了

网友:
第一种方法标注的不清晰,第二种方法标注的太啰嗦,那个4属于重复标注。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决

网友:
反正都能懂,看各家公司习惯吧,跟着前辈走,标一个4-R4就可以了吧,没必要那么多4-

网友(2022-05-14):
第二种比较规范,能更表达清楚,第一种就是比较简洁,遇到4个孔不太一样的就容易出错

网友(2024-11-27):
倾向于第一种,简捷明了,加上侧视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