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把阵列的特征再镜像

楼主(2019-01-23):
solidworks如何把阵列的特征再镜像?

网友A:
源特征和阵列的特征全选,然后去选镜像命令,再选择对称基准面就可以了呀

网友(点评):
这样操作,但镜像不过去

网友:
先镜像,再阵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源特征和阵列的特征全选,然后去选镜像命令,再选择对称基准面就可以了呀

如果特征镜像不成功的话,在镜像的时候下面有需要选择镜像的实体,选择这个试试

网友:
直接编辑草图镜像咯
打开编辑草图再镜像草图,就ok了

网友(点评):
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绝大多数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你的模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