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问题

楼主(2019-01-23):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这个怎么让它上下180度反转一下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SW吗?只要没有事先配合限制,就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W吗?只要没有事先配合限制,就可以这样

只有一个平行配合关系,所以才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啊?点击哪个地方?

网友B:
把配合那里每个点看一下什么功能     你发贴这个时间内    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配合那里每个点看一下什么功能     你发贴这个时间内    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都试过一遍了,没有这个上下翻转180度的功能,只能左右翻转,所以我才来问问的

网友(点评):
需要先把原来的平行关系删除

网友(点评):
然后再XYZ哪个轴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平行配合关系,所以才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啊?点击哪个地方?

在装配体选项里面,执行前  你需要把平行关系删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一遍了,没有这个上下翻转180度的功能,只能左右翻转,所以我才来问问的

嗯嗯,我知道啦,谢谢你啦

网友C:
添加重合配合后点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重合配合后点反向。

你这个方法是让它左右翻转,而不是上下翻转,我已经解决啦!

网友:
沿轴心线旋转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