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230-450硬度范围多少,有相关标准吗?

楼主(2019-01-23):
ZG230-450硬度范围多少,有相关标准吗?在网上找的标准都没看到硬度值,这出图应该怎么要求呢,不要求又怕差的太多不满足要求,有了解的请赐教下。

网友A:
ZG230-450,含碳量约0.25%上下,对硬度无要求。你的铸件是什么零件?

网友:
要不要硬度要求,要看这个零件的功能和实际使用状况,不是说每个铸钢零件都要求硬度或者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G230-450,含碳量约0.25%上下,对硬度无要求。你的铸件是什么零件?

是重型机械的一个重要壳体,需要加工,平时用Q345C,或者锻件,对硬度有一定要求,但是这值该怎么给,按我需要的给,又怕铸不出来,不给又怕随便整一个,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还是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数值的,

楼主:
多谢多谢,十分感谢!

楼主:
麻烦问一下,第二张图里的书是什么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第二张图里的书是什么书?

网友(点评):
忍不住赞一下

网友B:
其实还是有一点抱歉,周末去图书馆时想起LZ还有这么个事,就去找找,还真找到了,前一页是介绍这个表的,本应也拍下来,但是书架里光线条件太差拍了多次才成功,回来才想起前页还没有拍。出图时不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重型机械的一个重要壳体,需要加工,平时用Q345C,或者锻件,对硬度有一定要求,但是这值该怎么给,按 ...

箱体若作为轴孔,可以(应该)镶套。其他基础只要考虑强度。只有动配合的低副和高副才需要认真考虑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有一点抱歉,周末去图书馆时想起LZ还有这么个事,就去找找,还真找到了,前一页是介绍这个表的,本 ...

多谢多谢,这么上心,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若作为轴孔,可以(应该)镶套。其他基础只要考虑强度。只有动配合的低副和高副才需要认真考虑表面硬 ...

不是简单的箱体,铸的部分是壳体的一小部分,与壳体焊接,但会承受几MP的压力。不好意思,涉及到军工,不便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