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辑SW图框模板?

楼主(2019-01-23):
画了一个SW图框模板,完成后发现填写标题栏时,文字的位置不好,不知道怎样编辑调整图框模板,因为模板上的文字不能移动、删除,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先谢谢

网友:
右键空白地方,编辑图纸格式

网友:
打开你的模板文件,右键空白地方,编辑图纸格式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图框模板,在上面改变注释的位置,在设计图框模板时注释一写上去怎么也改变不了,也不能删除

网友:
自己保存成模板,步骤会吧

网友(2019-03-25):
空白地方右键就可以选择编辑图纸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