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选用气动弹簧,不知选什么规格合适

楼主(2019-01-23):
盖板重量大概20斤左右,盖板大小600mm*1150mm,盖板绕1150mm边转动,气弹簧安装在600mm两侧,请问怎么选型以及安装位置。

网友A:
最近刚好做了这个项目
首先要知道气动弹簧主要是用作阻尼来用
如果盖子是水平放置,应该在开锁时,盖子能稍微打开,一般来说 看使用人的场合 使气杆的力或小于盖子的重量0~5KG的力左右

如何计算?
铰链点M=0, 求处重力和气杆分别对铰链的转矩即可

气杆是没有标准的
型号可以去TB选择

网友B:
QD16-175差不多了,与板的重量关系不大(你那块板才200两),与手臂的拉力有关,中等力度即可。

网友C:
初始状态、开启角度、重心位置,好几个参数缺失。想精确计算,得提供必要的参数,然后使用专业软件:

参数要求:

案例参数:

案例选型:

ACE Gas Spring选型软件需要连接数据库,目前暂不对客户开放。需要的话提供必要参数,工厂会给出推荐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好做了这个项目
首先要知道气动弹簧主要是用作阻尼来用
如果盖子是水平放置,应该在开锁时,盖子能 ...

谢谢了 大概了解   还有TB是什么  刚入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QD16-175差不多了,与板的重量关系不大(你那块板才200两),与手臂的拉力有关,中等力度即可。

是2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始状态、开启角度、重心位置,好几个参数缺失。想精确计算,得提供必要的参数,然后使用专业软件:

参 ...

还有没有相类似的软件

楼主:
大神们还在吗?我找不到气弹簧的sw的3D模型?米思米上好像也没有

网友:
三点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