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比较常用简单的手柄自锁装置

楼主(2019-01-23):
求助,图中是小弟自己设计的一种扳手自锁装置,但是总是感觉可靠性不高,看看广大的社友有没有好的见解指点一下,或者其他的手柄自锁装置。
这是一个扳手的示意图,其中卷簧应该在红线指向的位置,正常情况下卷簧微受压,手柄中的长条孔上部和外壳的圆柱接触。
使用时,将手柄向上提,知道极限位置,然后手柄沿示意方向转动,绿色的部分可以移动。有一定的行程,大概八九毫米。
手柄的一侧有一个凸坛,外壳与之对应的部分有一个凹槽,凸坛正好在凹槽中。
使用完毕后,绿色部分在弹簧力作用下恢复初始位置,手柄在卷簧力作用下也恢复初始位置。

主要就是想起到一个防止误操作的作用,不会因为一转动手柄就会拉动绿色部分,将拉动绿色部分的动作分为两个部分来完成。

楼主:
|wlh86290089发表于 01-24 09:08
不错不错,又开阔了思路

网友A:
机构设计的挺巧妙,但对于零部件精度要求比较高,是否可以采用电气元件代替相关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设计的挺巧妙,但对于零部件精度要求比较高,是否可以采用电气元件代替相关部件。

不可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操控装置,要求纯机械结构,并且简单操作。

楼主:
还好,今天零件出来了,试装了一下,可以实现预定的功能,即直接绕轴转动,锁定状态不能解锁;向上提扳手,然后绕轴转动,可实现转动解锁;解锁后松开手柄,手柄可自动恢复到初始位置。
目前尚有一些小问题,即初始位置手柄不能解锁,但是绕轴有轻微晃动,应该是之前的间隙可能大了一些,需要改进;向上提的时候略有生涩,需要增加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