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方向使用的滑轨,摩擦力的计算

楼主(2019-01-24):
重物及平台连在滑块上,通过气缸提升,如何计算滑轨滑块之间的滚动摩擦力?气缸需克服重物及平台的重力外,滑轨滑块间的摩擦力怎么计算?滑轨滑块结构左右各1套

网友:
导轨滑块样本上有计算方法

网友:
看样本书。。

网友:
滑动摩擦力的大小计算公式为f =μN,μ摩擦系数  查你所买的导轨,N是正压力,理论是0,实际要结合支撑结构和你零件的加工精度。

网友:
这是直线滑轨吧?对于气缸来说,负载要低于气缸理论出力的百分之七十,滑轨的摩擦力可以忽略不计,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执着?

网友:
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
怎么可能有摩擦呢?理论上是没有摩擦力的,除非气缸顶的位置不是重心

网友:
这还想着摩擦力吗?垂直的呢。。。真是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