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液压机的液压缸承重问题

楼主(2019-01-24):
师傅们好,我现在想用一个油缸来顶3吨的重物,请问这个液压缸需要多少的?(这个和手动液压堆垛机差不多原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液压缸是选三顿的还是六吨的,我查了液压机是载重三顿的叉车,液压缸也是三顿的,但是看图应该是六吨的,请师傅们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F至少是3吨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F至少是3吨X2.

感谢师傅,但是要购买只能定做,一般最大的就是三顿的,所以我就纠结到底能抬起多重的重物

网友B:
油缸出力是可以算的,你也可以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出力是可以算的,你也可以问客服

在我发的这个图里F应该是6吨对吗?

网友:
买一个如图片的高压手动泵,配上一个柱塞式的顶升油缸。柱塞直径63毫米,在35MPA的压力下应该可以推动100KN的物体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但是要购买只能定做,一般最大的就是三顿的,所以我就纠结到底能抬起多重的重物

看下产品的载荷曲线图。一般叉车都有。3吨的最大载荷对距离和起升高度都有要求的。

网友:
有专业搞液压的吧。

网友:
你这图要6吨以上

网友:
6吨的力的油缸还需要定做?

网友:
压强σ=F/A=mg/(πR^2)

网友:
索具两端的拉力是3吨,方向是同向,而油缸的顶升力与索具的力相反,所以油缸的出力最少是6吨。

网友(点评):
你说好像有道理啊

网友:
楼主不知道画受力简图吗?

网友:
70兆帕左右,然后可以乘以缸径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F至少是3吨X2.

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