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DWG格式的图纸装换为 SW 零件

楼主(2019-01-24):
怎么省事,不用一笔一划的划线和 标注尺寸

网友:
丢给新来的,让新来的做

网友:
让别人做省事。

网友:
多少张?我帮你转成三维的。收费啊

楼主:
我印象当中 SW  有这个功能  但是 用16版本的 没找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印象当中 SW  有这个功能  但是 用16版本的 没找都

确切 应该是说 把 DWG  转换成工程图 然后 转化成零件

网友A:
2D图里选中一个视图,ctrl+C,到SW里面草图ctrl+V,拉伸,选择拉伸的封闭环,阶梯结构分多次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图里选中一个视图,ctrl+C,到SW里面草图ctrl+V,拉伸,选择拉伸的封闭环,阶梯结构分多次拉伸。

存在一个比例 问题    本来CAD 当中是 毫米单位    粘贴到工程图当中就  变成英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切 应该是说 把 DWG  转换成工程图 然后 转化成零件

不是换成工程图吧?可以把CAD复制到草图里,然后拉伸成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在一个比例 问题    本来CAD 当中是 毫米单位    粘贴到工程图当中就  变成英寸

粘贴到草图不是工程图!单位问题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inv里出三维,转格式,用SW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