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受力分析里面的变形比例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1-24):
图中有一个变形比例有疑问,请求大神指导。变形比例是越大越稳定还是越小越稳定呢?
图中指出的两个变形位移参数,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最上端的是0.3mm,最下端的是10的负30次方mm,不知道是否正确,望指教。

网友A:
变形比例只是图形显示比例,对于实际受力没有影响,你理解的数据是对的

网友B:
一半上端是最大值,下端是最小值,你看最大值就可以了
最下端的可以认为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比例只是图形显示比例,对于实际受力没有影响,你理解的数据是对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半上端是最大值,下端是最小值,你看最大值就可以了
最下端的可以认为没有变化

嗯嗯。了解

网友C:
可以设置成普通数据,科学计数我是一直看不习惯,可能是因为我读书少的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成普通数据,科学计数我是一直看不习惯,可能是因为我读书少的原因吧

同样看不惯+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样看不惯+1

你又不是文盲,怎么会看不习惯?

网友E:
变形比例就和工程图上的比例一个意思,比例大,显示的变形程度就大,就夸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是文盲,怎么会看不习惯?

在那些【真●文科生】眼里,所有理工人士都算文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形比例就和工程图上的比例一个意思,比例大,显示的变形程度就大,就夸张些,

你的回复是最接地气的。给你点赞   哈哈

网友F:
你理解的很对,确实有些地方是要看看变形量的。比如你这个件,末端负载悬臂,无论刚性再大,总是有微小的变形。那就要看多大的变形影响功能。比如这个0.3毫米,应该大多数工况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是挂了一个精加工刀头,那就不行,就可能需要控制在0.03数量级。
另外。其实这个地方理解也有个误区。标尺显示红色的是0.3毫米,但从图上并没有看到红色再什么地方。可能会在某个尖角由于计算原因产生奇异值导致结果特别大。如果是这样,我认为红色是可以忽略的。真正关心的是悬臂的末端,就是图中略发白的绿色,是0.1毫米,还有那个棍,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了深绿色是0.1多点。我想也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理解的很对,确实有些地方是要看看变形量的。比如你这个件,末端负载悬臂,无论刚性再大,总是有微小的变 ...

感谢你的回答。对受力分析的理解又加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成普通数据,科学计数我是一直看不习惯,可能是因为我读书少的原因吧

我才刚开始做这块,水平不高,慢慢适应,后期看习惯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刚开始做这块,水平不高,慢慢适应,后期看习惯就会好了。

我也是边用边学,路还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