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行的大神谁来解释下高速转塔机构怎么做到取放料的

楼主(2019-01-24):
哪位大神来给解释一下原理啊://v.qq.com/x/page/t0767mp1dap.html网址开头:前面的https只能放这了,权限有限

网友A:
SMD设备分光、编带设备常用结构,中央旋转接头过真空(动力源电泵居多),分度盘每个位置对应一个夹头或测试头,合格品继续下一工位检测,不合格电磁阀吹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设备分光、编带设备常用结构,中央旋转接头过真空(动力源电泵居多),分度盘每个位置对应一个夹头或 ...

所有的吸笔都是靠一根气管来控制真空的,那单个吸笔破真空怎么做到的,比如往编织袋里放产品那里?是靠电磁阀吹得吗?

网友(点评):
测完之后最后一道工序直接夹下来就好,后面的编带再次用真空抓、放,这时就用高速电磁阀。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吸笔都是靠一根气管来控制真空的,那单个吸笔破真空怎么做到的,比如往编织袋里放产品那里?是靠电 ...

最后一步往编织袋里放是靠破真空放的吗?所有吸笔一根气管怎么实现的单个吸笔破真空,兄弟你给解释下吧,谢了!

2

2

网友(点评):
工作视频很多: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TEwODM3NzUy.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poster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步往编织袋里放是靠破真空放的吗?所有吸笔一根气管怎么实现的单个吸笔破真空,兄弟你给解释下吧, ...

非常感谢!

网友(2019-12-16):
这图纸哪里能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