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传动设计实现主从轴的运动控制

楼主(2019-01-24):
首先说明本人是菜鸟,才疏学浅,绝不是开贴授课,是抱着请论坛大侠指正指点的心态来学习的,是来抱大腿的,千万不要把我当做大腿;引入一个百度的定义,多轴同步控制,又称多轴系统同步控制,指在大多数多轴传动系统应用中,使各轴之间保持一定的同步运行关系。多轴系统是非线性、强耦合的多输入多输出系统。多轴同步控制的主要性能指标有:速度比例同步、位置(或角度)同步和绝对值误差小于某限幅值。 本文只讨论单一主轴+多个从轴的同步控制,不探讨多主轴+多从轴;
   下面我拿个具体实例来说明,光讲理论探讨有点扯淡,也有点深奥,毕竟我们还是要应用为主实战为主;
实际设备:旋盖机,功能,给旋转平台上的瓶子旋盖。

  设备3大组件:
1。主轴旋转盘组件;
   负责实现瓶子的上料和旋转,一次旋转某个角度(比如30度)
2.吸盖和放盖组件
   负责吸取盖子并放置到瓶子上面;
3.旋盖组件
   负责把瓶子上的盖子旋紧;

运动分析:
1. 主轴旋转盘组件每次旋转30度,3秒实现。然后停止3秒。再次3秒旋转30度停止3秒;
2. 吸盖组件包含上下运动和自身旋转运动
   上下移动距离是0-60MM,每次转动角度180度。
3. 旋盖组件
    只有上下运动,运动范围0-100MM; 旋盖运动由独立伺服控制夹具不在讨论范围。

最终功能要求
1. 转盘每次转动30度移动到吸盖放盖组件下面,停止的3秒内一定要
完成下降60MM放盖动作,同时另一侧完成吸盖动作; 转台转动的3秒内要吸盖放盖组件
完成上升60MM旋转180度动作;
2. 转盘每次转30度的3秒内,旋盖组件要完成上升100MM动作;
  转台停止的3秒内,旋盖组件要完成下降100MM动作;

功能就这3大块
1. 主旋转瓶子组 : 主电机+凸轮分割器 间歇旋转带动大转盘,实现瓶子旋转到所需工位;
                   这个组属于一级机械传动:  主电机+减速机+链条传动+凸轮分割器1+凸轮分隔器输出轴旋转大转盘
2.  吸盖放盖组  : 抓手下内置吸盘,抓手盘的转动和上下移动由主电机经过多级机械传动而来
                   这个组属于            : 主电机+减速机+链条传动+凸轮分割器1+链条传动+链条传动+凸轮分割器2输出轴实现抓盘转动
                                            主电机+减速机+链条传动+凸轮分割器1+链条传动+链条传动+凸轮分割器2输出轴+连杆机构实现吸盖放盖抓盘上下运动
3.  旋盖组:      抓手自身的独立旋转运动由独立的伺服控制不在讨论范围;而 抓手所在的盘整体上下运动由主电机经过多级机械传动而来。                    这个运动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这个组属于            : 主电机+减速机+链条传动+凸轮分割器1+链条传动+链条传动+连杆机构 实现旋盖抓盘上下运动

一个主电机通过机械传动实现了主轴的角度控制+吸盖放盖组轴的上下移动和旋转角度控制+旋盖组轴的上下移动控制;
典型的一个主轴+2根从轴的运动控制,并且还是机械传动实现的,只有一个动力源就是主3相异步电机,其余的链条,凸轮分隔器,连杆机构等都是机械传动,与电气技术无关。

1. 一个设计问题: 这样的机械传动机构如何设计?
2.一个调试问题:  你有机械0点的概念吗? 这台设备的机械0点你清楚吗?  你的设备有机械0点吗?
                         这台设备的机械0点就是旋盖组的连杆轴处于最低端0MM处+主轴电机0角度+吸盖放盖组的连杆轴处于最低端0MM处,角度位置0角度处。

处理不好会有后果:
1.机械设计把握不好,主电机转了一圈,主轴转盘也转了30度,旋盖连杆轴没有实现从0到100MM的移动距离;或者吸盖放盖组轴没有完成180度旋转,没有实现0到60MM移动;
2. 没有理解机械0点,装配调试会出现,主轴处于0度时,主转盘也是0度,但是两个连杆轴却不在对应的位置高度;

这个案例让我不得不思考
1. 怎么设计机械传动式主从轴运动控制?
2.机械0点。

欢迎大家讨论,指正指点,谢谢  @晓昀     @向宏    @魍者归来  @tomback

1旋盖机总图

1旋盖机总图

2吸盖放盖组件

2吸盖放盖组件

3旋盖组件

3旋盖组件

4旋盖组轴的机械传动

4旋盖组轴的机械传动

网友:
厉害的大神,膜拜,啥时候能像你一样啊

网友A:
太复杂繁琐了,
第一的转盘只需要减速电机配凸轮分割器,完全没必要再加一组链条传动。
第二个功能更是繁琐的不行,直接一个升降气缸配一个转台气缸,成本低,方便控制,稳定性也好。
第三个功能一个线性滑台配上一个电机足够了

网友(点评):
可能设备已经存在,在存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修改。。第三个功能,能用光轴导向,气缸升降么

网友(点评):
1-主要研究一个主轴+多个从动轴,,并非是多的轴——楼主的设备设计好之后,只需要启动主轴(三相异步电机)即可,不需要其他运动控制 2-您的想法是最经济,也是最常见的处理模式,多轴控制。难度全在控制上

网友:
首先声明:本人菜鸟。如果这是一个初始的设计(没有现成或相似的设备可以copy)的情况下,个人的习惯是这样的:

1、把最终要实现的功能理顺(这点楼主做的非常漂亮了)【这部分属于信息简化和逻辑处理】
2、初定传动结构,把简化的机械数据,用数学的方法进一步简化和表达。【首先楼主提到了0点,个人觉得这个例子可以考虑以主轴轴心的某一点作为0点,建立初始坐标系,各从动轴的0点可以相应的用矩阵来表示,简言之就是空间几何+线性代数,这部分属于机械人的数学思维】
3、用函数来表达运动【无论主轴的旋转还是从动轴的旋转,包括平移、升降等动作,都能用矩阵变换来确定新的0点,这部分属于单纯的数学计算】
4、用图形来验证理论。【结合计算机软件比如SW中的VBA功能,计算并绘制运动过程中的各关键点,连接各点组成曲线,简单的函数可以直接绘制公式曲线,可以验证比如各轴运动的极限位置、是否与设备所在的场所干涉、是否有超出预期的曲线斜率、是否有不可导的极值点等等】
5、确认传动结构及各参数修正。【数学的工作完成之后,剩下的就交给机械了。原定用齿轮传动的可能会因为空间、成本、中心距的问题,换用同步带等等】

最后回答楼主的两个问题:
1. 怎么设计机械传动式主从轴运动控制?
老手评经验,新手看数据。机械的老人,看到功能要求,一般都会直接从之前的工作经验里筛选出接近的方案,然后逐步完善自己的想法。新人没有经验优势,但可以凭借上述第3步中的数据来选择相应的机构,比如从动点的坐标包含旋转特征(正余弦等),轮式传动比较适合;从动点的坐标包含线性特征(坐标放大系数),连杆、凸轮等结构就比较合适。而具体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合适,试过就知道了。
2.机械0点。
个人理解,机械0点相当于具备了数学思维,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拥有快速正确判断出0点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少走很多弯路,是用个人的思维能力,放大工作经验在机械设计中的优势。

上述为个人浅见,如有谬误,欢迎批评指正。以上。

网友(点评):
大侠看来是很有经验的,目前做非标设备设计的都是凭经验,很少用你那个数学套路一番计算的; 你怎么跑去搞销售了呀? 有点可惜

网友(点评):
大侠,多传授一点呗,数学套路咋走,有流程么。教程也很需要,怎么才能学好数学上的设计,本人经验无,急需理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繁琐了,
第一的转盘只需要减速电机配凸轮分割器,完全没必要再加一组链条传动。
第二个功能更是繁 ...

同意,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弄几个SMC气缸就行了,里面都有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建议先规划一个时间点与动作的矩阵图吧,看那些动作的开合是一致,一致的动作考虑用一组分系统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繁琐了,
第一的转盘只需要减速电机配凸轮分割器,完全没必要再加一组链条传动。
第二个功能更是繁 ...

我是楼主,大侠说的有道理
1.加链条传动可能是为了布局方便,空间好安装;
2.气缸精度差,不够柔性,不行的;旋转用气缸或许可以一试;不知道精度是否可以?
3. 用机械传动带动从轴节省了电机,如果从轴也设独立电机,就没有机械传动之美了

网友:
有个小疑问,如果机台在组装好,一切功能都能实现,我机台运行半年左右,是不是需要进行维护,位置偏差,需要调整,链条传动会有噪音没有精度,2-如果我更换节奏,或者瓶子大小变化,但瓶盖没变,是不是需要重新购买机台

网友(点评):
偏差就是机械传动的偏差,链条需要加润滑; 瓶子大小变化 机台的旋转盘要变的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们公司开发的非标设备嘛?包装行业里 灌装 旋盖,压盖,都已经很成熟了的,结构都很类似,就是换一下产品

网友(点评):
前公司的,这些设备很容易抄袭,但设计原理我们需要探讨

网友:
楼主,如果调试中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对传动链和运动机构的运动情况没有分析清楚。从起始点也就是你说的机械零点开始,运动一定时间后,各部件和运动构件的位置、行程和角度都是确定的位置。

建议你从电动机开始把整个系统的传动平面图和机构图画出来进行分析,不好表达的地方就用局部图表达出来。

感觉这个传动链有点繁琐,楼上也有社友提出了个这问题,楼主你把传动链画出来看看是否还能精简某些环节?

运动控制系统基本都有机械零点,这是系统运动开始的位置,也是分析其他构件运动一定时间后所处位置的参考点。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帖不了图片?

网友:
看着好好高大上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太复杂繁琐了   可以拓展思路

网友:
机械传动系统太复杂,不具有可控性
比如链条再带分割器,还有很多的连杆机构,想要去控制旋转精度伸长精度都会存在问题
我的拙见是,机械结构尽量做得最简,例如分度盘用伺服直连,等更容易获得精度,更具有可控性
运控这一块,可以挑选具有电子凸轮的运动控制器,复杂的凸轮机构尽可能的用电子凸轮去代替,往往更可控,更经济
这种控制一般来说对好一点的软件工程师花点力气还是可以搞出来的
所有的运动,都做成“软耦合”  零点用伺服的Z相 +偏移值的方式
其他的问题都好用软件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