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和手动绞盘设计

楼主(2019-01-24):
各位朋友好,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款产品,通过电池和外接电源供电;有一根塑料水管,长度1米,外径10mm左右(就是洗车用的那种软管),
要求不使用的时候藏在一个盒子里面,另一头有一点点是露在外面的,可以通关一个开关来控制水管的自动伸出和缩回,
我知道这种电动的结构市场上面有很多产品可以参考,例如浇花、洗车水管的那种绞盘、还有吊车的那种绞盘,
现在客户要求没有电池和外接电源的时候也可以手动控制水管的伸缩,这个好像像卷尺一样,

但是怎么样把电动和手动这两种结构放在一起?互相不干扰?例如没电的时候自动切换到手动?

网友:
手/自一体汽车

网友A:
能不能设计一个手动离合器,估计有现成产品。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设计一个手动离合器,估计有现成产品。

恩,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