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是什么零件,有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9-01-24):
这个是连接咋气缸上的,请问这个零件叫什么,有什么用的

网友A:
浮动接头

网友B:
浮动接头相当于联轴器,是用来消除误差,保护相关部件及使设备运行平稳,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

网友:
机械设计教程: 气缸浮动接头的选用
http://www.cmiw.cn/thread-967813-1-1.html

网友:
社区专业问题回答组

网友C:
这问题太菜了吧。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太菜了吧。差评!

别打击社友!接触的行业不同,或者平时很少接触这一类产品,还真有可能不认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动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动接头相当于联轴器,是用来消除误差,保护相关部件及使设备运行平稳,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

谢谢韩前辈的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太菜了吧。差评!

本人才疏学浅,坛友批评得是

网友:
浮动接头,拧在气缸头上,可以弥补偏心

网友D:
补充一个安装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个安装示意图。

LZ可DIY简易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