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慢走丝的吗,能不能加工

楼主(2019-01-24):
有做慢走丝的吗,能不能加工

补充内容 (2019-1-24 18:01):
材料高速钢

网友:
好高的要求

网友A:
啥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啊

高速钢

网友:
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1mm的两面和四周的加工粗糙度都是Ra1.6,得上磨床吧?其他要求也很高,不好加工。

网友:
这样标注很少见到,四周慢走丝应该很好做,小孔位置精度感觉不好控制,厚度太小了,平行度改等厚误差磨床做还好,平行度行家一看就不乐意了,变形不可避免

网友(点评):
平行度应该问题不大,一个尺寸小,二来就算变形2面也是平行的,孔位置其实还比较容易,线切割出来,完全 看设备精度,只是这样的线切割恐怕很难找到

网友(点评):
变形就不叫平行了,那叫等厚误差,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可以,产品我们也能做。如需要可加微信联系。

网友:
粗糙度也是可以保证的,割一修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钢

可以慢走丝,四个孔的位置度不好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产品我们也能做。如需要可加微信联系。

18913758996  徐  麻烦加下,谢谢

网友:
平行度还说,不要平面度就行

网友C:
一块校准块,不知道数量多少(应该不会多),经常用否?个人感觉这个图设计得考虑加工工艺不周到,既然是高速钢,精度如此高,还需淬火高硬度,可以不需电镀;厚度才1,淬火余量较大才能保证不变形大,磨削平面耗费时间太长,可以改不锈钢材料,不需淬火和电镀。至于耐用方面,多做两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校准块,不知道数量多少(应该不会多),经常用否?个人感觉这个图设计得考虑加工工艺不周到,既然是高 ...

谢谢指点,不知道除了不锈钢还有其他推荐吗?材质和工艺方面,谢谢。
1.校准块使用频率较高。2.有其他需求所以需要表面处理。3.情况特殊,需要厚度1mm.4.不锈钢材料更软,变形会更严重,有考虑其他材质,因厚度原因加工更困难。

网友:
干嘛要慢走丝啊,给磨床慢慢磨呗

网友:
需要点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