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

楼主(2019-01-24):
这个东西,如果那个支柱是不能拆卸的,意思就是螺丝不能松掉,怎么才可以让它固定在一个箱体中,需要设计个夹具,或者其他的方案,哪位大神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
黑色的底板可以钻通孔,箱体里固定底板位置打孔(或焊接吊耳),再用螺钉或螺栓副连接

网友A:
你要怎么样固定?固定的标准?箱体会不会旋转或者动摇倾斜?可操作的空间多大?

网友B:
四周没有限制的话做个台肩客体+压块+固定螺钉就能固定。看你四周还有多大空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周没有限制的话做个台肩客体+压块+固定螺钉就能固定。看你四周还有多大空间吧

在底座打孔,用长螺柱支撑,PCB板上面用压块压。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么样固定?固定的标准?箱体会不会旋转或者动摇倾斜?可操作的空间多大?

箱体是会360度旋转的,也会动摇倾斜,所以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底座打孔,用长螺柱支撑,PCB板上面用压块压。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如果底座不可以打孔呢?那该怎么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底座不可以打孔呢?那该怎么做呢?

总粘结剂把螺柱及其固定螺母粘结在底板上。底板是什么材质?这部分是否处在有振动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粘结剂把螺柱及其固定螺母粘结在底板上。底板是什么材质?这部分是否处在有振动的环境?

因为箱体是可动的,所以是存在振动的,所以不能用粘贴的方式来固定它。所以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1、中间是中空的吗?中空的话就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卡住?
2、四边有没有像前面一样有空余?有的话看能不能用机械夹子?

网友D:
制作夹板夹压底座固定在箱体上

网友:
如果单看你的要求不考虑其他,楼上的方法就可以啊

网友E:
可以把中间的铜柱改为双通的,然后在黑色的零件下面加一级单通的铜螺柱,就可以固定了

网友F:
你那个铜柱可以换成带外螺纹的

楼主(2019-03-01):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中间的铜柱改为双通的,然后在黑色的零件下面加一级单通的铜螺柱,就可以固定了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我没有听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铜柱可以换成带外螺纹的

换成外螺纹的怎么固定呢?可以说的具体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间是中空的吗?中空的话就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卡住?
2、四边有没有像前面一样有空余?有的话看能不能用 ...

请问一下用什么卡住?可以上传个图片吗?中间不算是全空的,还是有一些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周没有限制的话做个台肩客体+压块+固定螺钉就能固定。看你四周还有多大空间吧

想问一下台肩客体是什么意思啊?我搜了一下只知道台肩的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台肩客体是什么意思啊?我搜了一下只知道台肩的意思

我想问一下,这种方法还需要在底座上打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夹板夹压底座固定在箱体上

这个夹板应该怎么制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