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散应力的问题

楼主(2019-01-24):
自己想开发一类含高强度比部件与高密度部件的 体积尽可能小的细长形工具,长半米,顶部会承受巨大的径向冲击力。
结果应力解析后发现图一的问题,应力很集中。
我因此画个图纸放在图二。
零件1与2打算用TC4钛合金管;4与6是一对7075铝合金锥度10的锥度配合套且经常开合,轴向过盈位移最大1个,希望这样开合能不太费劲。
钛合金管的红色区为应力集中区,被上面的内锥度配合套外缘压的。两者粘结配合。箭头是冲击力方向,但其实离得更远,在屏幕外。左边的钛合金管用手握住固定。
在此求个方案,如何在最节省径向尺寸的前提下分散这个应力?
之前试过延长锥度套(延长部分圆柱面),结果让强度更低的锥度套应力集中了;便让锥度套内壁做个R100的弧度,这弧度的轴向长度有十几个,径向一个不到,还是无效。难道要垫几圈铜片在两者之间吗?

网友:
外力竖直向下压时,零件7的下半圆始终与外面的锥套是线接触,线接触的地方应力最大。想办法改善线接触。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24 21:05外力竖直向下压时,零件7的下半圆始终与外面的锥套是线接触,线接触的地方应力最大。想办法改善线接触。
嗯,我也是想办法,但是说到具体解决方案,我还是没辙

网友:
像气动接头当中的球环压入锁住管子,将锁紧的力和弯曲的力分开处理试试。如果可行制造和装配还会相对容易一些。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1-26 13:20 本帖最后由 17567410 于 2019-1-26 13:33 编辑

像气动接头当中的球环压入锁住管子,将锁紧的力和弯曲的力分开处理试试。如果可行制造和装配还会相对容易一些。

谢谢老哥了,因为我不了解气动接头,所以想请教下
1:这样的结果是为了使管的应力分散在两处吗?(在球环和右边的端面处)
2:球套的结构有些不懂,内外形状是外球面 内圆柱面吗?还是说外面是圆角加圆柱面呢?原谅我分不清过盈配合时不知道配合面要不要画夸张些。
3:可以让我把球环和管始终固连吗?

网友(点评):
第一个问题,是的。球环处只有压应力了其它就没有了,如果是按你说的,右边就只有弯矩了。

网友(点评):
第二个问题,内是柱面,外是两种都可以试试。目的是通过压这个件使内孔和外圆都变形。孔缩小箍住管,外圆变大也是起固定作用的。

网友(点评):
第三个问题,通过球环的变形是可以箍住管子的,这种结构的金属管联接你是拔不出来的。

网友:
是个环状,柱孔,外为球面也可以是椭球,一般是铜质。通过压变形箍住金属气管。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1-26 19:58 本帖最后由 17567410 于 2019-1-26 20:48 编辑

是个环状,柱孔,外为球面也可以是椭球,一般是铜质。通过压变形箍住金属气管。
我似乎懂了,您画的最外面的零件对应我画的内锥套,这个图纸原来是一个套件
不过没存铜材,可能得买对应尺寸的铜指环用土方法做了????。我会尝试以此为方案作为模板去改进,有问题再找您,多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