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利用下钨铜合金棒,到底选W70还是W80?

楼主(2019-01-24):
直径12,要求它一端固定十几个轴段长,另一端承受一千多牛以上的径向冲击(最多两千牛),W80的虽然强度更保险些,但会不会因为延伸率降低,太脆了,会不会更容易被“震碎”?
另外W80的工艺性怎么样?像图二那样钻4*9的通孔可以吗?用学校那种低端的工艺设备钻呢?然后金刚石锉刀可以锉的动圆柱面吗?

网友:
首先这2个就算是加了钨也还是铜,钨铜最大的用途可能是因为加了钨所以能承受更高的温度吧,看硬度应该强度相当于Q215吧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1-25 08:38首先这2个就算是加了钨也还是铜,钨铜最大的用途可能是因为加了钨所以能承受更高的温度吧,看硬度应该强度相当于Q215吧
抗弯强度还是很好的(右边)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1-25 08:38首先这2个就算是加了钨也还是铜,钨铜最大的用途可能是因为加了钨所以能承受更高的温度吧,看硬度应该强度相当于Q215吧
还有就是我找不到比这密度更大的的能加工又有满意强度的合金了,这是用来做配重滑块的核心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