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折弯

楼主(2019-01-24):
    钣金折弯尺寸是需要计算的,用sw软件也可以很方便的自动准确计算出展开长度和折弯线的位置,要注意的是,折弯下模槽的宽度是有规定的,槽宽不论是6倍还是8倍板厚,你要知道这样的槽宽折出是圆弧相当于是内R是多大?才能在SW中设置正确的圆弧半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展开正确尺寸,为什么说是相当于是内R多大?折弯时上刀尖和下刀槽宽是边接触,不和其它位置接触,也就是百超说明书中说的悬空折弯

网友:
见过这种操作,不同角度都用同一把刀。主要看手艺了。

楼主:
现在百超数控折弯机,通快数控折弯机,AMADA数控折弯机和国产折弯机都是采用的这种折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