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可以做金属表面发黑的吗?

楼主(2019-01-25):
金属材质为不锈钢或者镍,要求表面发黑,同时要导电。
谢谢!

网友A:
请教不锈钢发黑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不锈钢发黑是用来做什么的?

有可能是防止反光

网友C:
电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不锈钢发黑是用来做什么的?

确实如上所说,防止反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防止反光

对头,有可以推荐的单位和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泳了解一下

电泳以后表面无法导电啊,达不到要求。

网友:
听说过黑枪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