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来看看材料怎么选,有没有更合理的结构

楼主(2019-01-25):
直接上图,滚轮压铆

滚轮材料是A3钢
东西做出来,出现了问题,压的次数多了,顶针扛不住,直接断了(上面尖端部分断裂)
圆柱座用的是45钢,顶针用的Cr12,热处理硬度实测HRC57
小弟不才,请问大佬应该如何解决断裂问题,从材料和结构方面说说。

网友A:
看下顶针和座怎么配的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顶针和座怎么配的 上图

座子线切割出来通孔,顶针也是线切割,镶嵌进去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要高硬度又要有韧性和塑性的场合,可以考虑选用低碳钢采用渗碳处理工艺,达到高硬度(HRC58~63)、冲击韧性和耐磨性,另外,头部斜度尽量缓,以增加受力点强度;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顶针不要割圆弧,就做方方正正的,断裂的方向就是圆弧这侧;

网友(点评):
座子孔和顶针配合间隙一定要达到μ级,杜绝晃动;

网友B:
感觉打的有点深,挤料方向也没控制好。
第一张图上方的那个状态更好一点

楼主:
再加两张细节图,一张断面图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打的有点深,挤料方向也没控制好。
第一张图上方的那个状态更好一点

您说的问题我们也发现了,顶针头部形状可以修改,现在还在调试阶段,目前处理方法是试着把顶针伸出部分做长,顶端平面部分面积做大
主要是顶针断裂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材料,还是主体结构,还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材料问题

网友:
能做成圆柱的么

楼主:
整个做成圆柱的,不好加工,
坏了顶针也是整个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顶针和座怎么配的 上图

感谢!回答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