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块乱码怎么处理

楼主(2019-01-25):
请教各位大神,CAD图纸块乱码怎么处理?

网友:
试一试把图复制到新图纸中

网友A:
把字体样式改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字体样式改下就行了

搞错了。。。。以为字体了

网友:
用同样的cad版本打开才行

楼主:
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供大家参考一下,亲测可行
在PCCAD保存的情况下注意一下系统变量 PROXYGRAPHICS 的值是否为1(0 不将代理对象的图像与图形一起保存,仅显示一个边框;1 将代理对象的图像与图形一起保存),然后在用AUTOCAD打开时的代理信息框中选择“显示代理图形”就没有以上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地方,俺是2014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地方,俺是2014版本的

是的

网友(点评):
估计LZ这是外来图纸,软件冲突的原因。选项对了就化解了。

网友:
打开的时候选着代理那里注意下
选下面的选项

网友(2019-08-02):
下面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