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响应时间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9-01-25):
编码器测主轴发脉冲 通过PLC程序控制伺服直线移动, 编码器600线的,已知主轴每秒500转    平均50000个脉冲 伺服走0.15MM

楼主:
这有没有延迟啊

网友:
看你用什么plc了,使用普通数字量输入点肯定会丢脉冲,使用高速计数器,就要看高速计数器的相应频率范围了

网友:
每秒500转,也就是每分钟30000转。普通的伺服肯定达不到这个转速,除非是航空或君用的

网友:
编码器一般是用计数器来计脉冲的,频率可以到几十兆hz,应该不会丢数的

网友(2019-08-19):
主轴每秒500转,每分钟30000转,如果你编码器是直连主轴的话,编码器的机械部件是没这么高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