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轴轴伸形式

楼主(2019-01-25):
高速轴比如8000r/min以上的轴,轴头制作连接法兰时使用平键、矩形花键、渐开线花键、圆柱过盈配合、圆锥过盈配合有没有规定或依据?

网友:
不知道。我是个打酱油的

网友:
高速为了保证更好的同轴和动平衡一般不用平键。

网友:
高速轴头上安装的零件最好采用过盈配合,因为联系配合在轴高速旋转过程中轴上键槽的侧面会受到冲击力,长时间运转影响轴的强度。而过盈配合易提高轴的整体刚度,动平衡易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