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进气和出气用管子串起来的目的?

楼主(2019-01-25):
请教下各位大神,在外企厂看到一个,上下动作的气缸,接管方式有点不一样,只知道是为了安全目的,但是没看明白,求指教。

网友A:
查一下先导单向阀,为的是工件顶升在某个位置的时候能可靠的停住,不会因为漏气而下降。最好与中泄阀配合使用。

网友B:
从气路上看,这个气缸活塞杆常伸状态(无论是否有气压), 不做往复运动; 可能是一直在顶一个东西;

前盖装有一个节流阀,后端装的一个带先导气的单向封闭阀; 气缸断气,气压锁在气缸后腔,活塞杆依然可以顶住一个东西,起保护作用;

如果前后都加先导气的单向封闭阀,配合中泄阀,可以实现气缸在任意位置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先导单向阀,为的是工件顶升在某个位置的时候能可靠的停住,不会因为漏气而下降。最好与中泄阀配合使 ...

多谢指教。嗯,是这个道理,这个应该也叫气控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气路上看,这个气缸活塞杆常伸状态(无论是否有气压), 不做往复运动; 可能是一直在顶一个东西;

前 ...

多谢指教,你说的没错。但是这里并不是因为气缸常伸状态,而是因为气缸控制一个上下活动的门,当活塞杆伸出状态,防止意外断气,门掉落伤到人。

网友(点评):
前后进气口串联,因为前面有活塞杆,在压差的作用下,通气,活塞杆是伸出的; 如果是断气,后面的单向阀把气锁在后腔,活塞杆回不来,也是伸出的; 另一种情况,就是断气时,给先导气,在重力作用下,活塞杆缩回。

网友:
先导止回阀,防止因为断气、漏气、管路脱落导致气缸下降。

网友:
这些进出管路接到什么阀上面?切接到阀的什么接口上,用笔画出来就能搞明白。

网友(2019-03-05):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嗯,是这个道理,这个应该也叫气控单向阀。

叫法很多,液压里叫液压锁,液控单向阀,但是气动样本里叫先导单向阀

网友:
防止气缸缩回,先导打开缩回的排气,才能缩回。

网友:
防止突然断气导致气缸活动     以前用过  先导式配五位二通电磁阀    部分场合也可以单用一个三位五通实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