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缓冲器

楼主(2019-01-25):
请假各位大佬,怎么选用气缸配套的油压缓冲器,不需要计算,直接靠经验的那种

网友:
直接看同缸径的滑台气缸或者其他自带缓冲器的气缸用多大的缓冲器。

网友:
如果气缸带可调气缓冲的话,流量调小点,原则上不需要缓冲,如果流量一点点调大,你感觉着配,多大的缓冲器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问厂家。

网友:
这个也需要经验。

网友:
问厂家业务员啊

网友:
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运用计算软件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输入基本的参数信息:
重量、速度、频率、数量、气缸推力(缸径、活塞杆直径、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