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攻丝问题

楼主(2019-01-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再加工锥管内孔螺纹时都用什么方法呀?我们常用的有ZG1/2     ZG3/4   RC1/2 等螺纹,母材为INCOLOY825材质,我们现在攻螺纹时底孔打成直孔,孔径加大0.1左右,但是在实际干的时侯攻丝比较难。想用锥孔钻头来打底孔,可在市场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锥孔钻。让工人磨过一次锥钻试了一下确实好攻多了,可是钻头刃磨比较麻烦,且每次磨的一致性也比较差。想请教各位朋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能车吗?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参看一下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仪表车加工最好,从效率上来看差不多,质量还可以控制

网友:
根据1:16的锥度做把锥铰刀。

网友A:
我们车间一般是先加工等直径底孔,再把刀架调个角度车内锥孔。

楼主:
螺纹直径不大,且再一个圆周面上等距分布着40~60个不等的螺纹,只能用打孔-攻丝的加工方法解决。其它工艺目前来看还不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车间一般是先加工等直径底孔,再把刀架调个角度车内锥孔。

是的,孔小就不好加工,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