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注释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9-01-25):
solidworks
请教大侠注释公差的问题

如何能将0.000改为0啊?头大。。。

网友A:
你这用的什么软件啊 ,SW很好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的什么软件啊 ,SW很好设置的

怎么设置啊?我在网上也搜不到

网友A:
SW 修改这里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 修改这里就好

可是这个不是双边都会变吗?我只想动其中一个

网友A:
不会 只变一个

楼主:
好奇怪,
我也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只变一个

我也是这样的
可是不一样

网友A:
那你看下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这里

我在家里电脑试了可以,不知道为啥公司电脑就不行,我星期一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这里

太谢谢你啦,我星期一再去试一下啊。。。

网友:
尺寸精度设置

网友:
应该是在系统设置里改。

网友:
应该是多行文字堆叠按钮,可以直接输入0

网友:
我们一般是两位数。

网友B:
借用9楼的图,你看我用绿色椭圆圈起来的地方,改成移除

网友:
精度等级里面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9楼的图,你看我用绿色椭圆圈起来的地方,改成移除

正解,谢谢!

网友(2019-03-19):
直接把0.00改成0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标注样式里修改?CAD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