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里能做整体框架镀彩锌的,或者给提供供应商的联系方式?

楼主(2019-01-25):
我们的框架尺寸是1400长*700宽*1200高,单位是mm,目前是冷板焊接成型,不考虑改为螺栓连接组装的方式,坐标济南,附近的供应商这个尺寸没有能做整体镀彩锌的,麻烦各位能不能提供能做这个尺寸的架子整体镀彩锌的,谢谢

楼主:
三个小时没有回复,是都下班了吗

网友A:
没人回复,可能是看到这个帖子的也许没有做过或者经历过此事;还有一种就是经历过这种事的人或许没注意到你的内容。你在网上也搜一搜,不一定开始就要符合你镀锌的尺寸要求,先找到一个厂家,然后把你的尺寸告诉人家,看看对方能做不?协商着来。

网友B:
这个范围也太广了吧。我们这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范围也太广了吧。我们这里就有。

麻烦你们那里具体是什么位置,只要能给我说的这个尺寸的架子镀彩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复,可能是看到这个帖子的也许没有做过或者经历过此事;还有一种就是经历过这种事的人或许没注意到你 ...

大神V5,但是已经在周边找过供应商了,目前手里面的资源,没有能做的,可能我们以前一直是小件镀彩锌,没关注过这块,书到用时方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