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21钛合金可以渗氮或QPQ增加表面硬度吗?

楼主(2019-01-26):
想找个无磁性材料,HRC35+

钛合金TC21供应商说可以达到这个硬度,想请教下各位,能不能进行渗氮或者QPQ处理增加表面硬度?

问了渗氮和QPQ供应商,都说没有做过,但是可以尝试.

DLC可以做,但是价格太高....

网友:
渗氮耐磨,渗碳增加硬度

网友(点评):
钛合金不是钢铁,常规碳钢的热处理,化学处理,不见得能用在钛合金上面。

网友:
百度来的。固溶处理类似于铝合金的强化处理,估计硬度很难保证到HRC35+的程度。

网友A:
效果是有,但成本太高,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是有,但成本太高,不值当!

嗯,先用TC21加工完试机, 试机没问题了再拿去渗氮处理, 前期会买一小块边角料先去渗氮及QPQ处理测试一下

网友(2019-12-16):
可以做表面渗氮处理  增加表面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