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硬度无磁性的不锈钢求推荐供应商....

楼主(2019-01-26):
奥氏体304不锈钢, 平板,钣金, 304螺丝    他们都是304,但是硬度区别不小,

我车间里的钣金有20多度的,平板有10度的;  304螺丝都有30多度.....这种都是冷加工来提高硬度的吧

谁有高硬度的304不锈钢板材供应商?

网友A:
我这有,公司在西安. 联系电话:1779171194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公司在西安. 联系电话:17791711949

硬度有多高

网友:
度也有度。

网友:
不锈钢431   离子氮化后硬度HV1000以上,可以不?

网友(点评):
4系是马氏体,有磁性....

网友:
如果硬度要求较高,建议选型408不锈钢,排号高一些,就更硬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氮化。。。。。。。。。。。

你好,氮化是可以增加表面硬度,但是304基体材质就软....有表层那10来丝硬化层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度有多高

要多厚的板子?  硬度120-220不等

网友:
你好,我是不锈钢厂家,要看你需要什么材料?首先是材质:201,304L,316L等等,然后具体规格是圆钢还是扁钢还是方钢还是六角钢、管子、板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