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机械设计问题

楼主(2019-01-26):
齿轮的纵向作用弧与端面作用弧指什么?
或者纵向作用角与端面作用角?
please

网友:
包含同一条齿线各一个端点的两个轴平面间所截取的分度圆弧长。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27 14:40包含同一条齿线各一个端点的两个轴平面间所截取的分度圆弧长。
您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