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求助硬质阳极氧化后表面的问题

楼主(2019-01-26):
如图,材料6061,硬质氧化处理后,朝下端的孔位附近会出现疑似水痕的形状,且有较明显的色差,请问该如何补救。手头的一大批货出像这样的问题。。。求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可以加工一个深0。1的沉孔,直径能盖住流痕为准,

下次阳极注意一下。

网友:
氧化前清干净孔里残液,或者拿个机米堵住

网友:
堵住最好,用风枪吹或者烘干的话,都可能会有一点残留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盲孔中的残液,只有叫工人师傅仔细吹干净,用海绵条、卫生纸吸出来!

费时费力,氧化厂的人口头答应。。。就是不做,单件还好说,你要是几百件更多,哪有那功夫?大家都怕麻烦!

网友:
堵住孔啊

网友:
氧化清洗工艺多增加一道除水汽工序,把零件放置一段时候,或通过加热除去水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