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建模交流

楼主(2019-01-26):
创建2个几基本体之后,用2个镜像和2个阵列就完成足球的建模,抛开2个基本体的创建过程,这种镜像和阵列的方式应该比较少步骤的。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貌似学3维的人都会来建一个足球。不同的软件,可能建模思路大相径庭。分享一个我找到的用SW做的足球,思路之深奥,至今尚不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学3维的人都会来建一个足球。不同的软件,可能建模思路大相径庭。分享一个我找到的用SW做的足球,思路 ...

来一波动图。

楼主:
好方法,学习了!用Inventor也能按照这个方法建模!

网友:
第一个面造型出来至关重要,否则其他的都是空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学3维的人都会来建一个足球。不同的软件,可能建模思路大相径庭。分享一个我找到的用SW做的足球,思路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