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管不够长,有什么代替方法吗

楼主(2019-01-26):
液压站油管用的22x6的厚壁管,承受10兆帕的压力,来的料不够长,连接液压站与油缸用,油缸附近高温200左右度,差2米,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油缸附近200度左右,那液压油得多少度?液压油粘度会明显下降,系统泄露会增加,液压元件的润滑性也会变差。

用中间过渡接头再连一节2米左右的油管,这个倒好解决。关键是第一个问题会带来很多其他问题

网友B:
密封件能耐高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件能耐高温吗

耐高温,但也经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附近200度左右,那液压油得多少度?液压油粘度会明显下降,系统泄露会增加,液压元件的润滑性也会变差 ...

油缸在炉窑口,炉窑温度高,火虚着油缸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用一根2米厂的钢管接一下试试

网友:
高温用液压驱动。。。这设计!!!
连接有金属软管。

网友:
剩下的能接钢管不?

网友:
16MPa用22*6的管子。。。!!!!!

网友:
找段无缝管焊接有难度吗?

才10MPa而已

网友:
可以选择壁厚较大的圆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