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6速比减速机设计方法

楼主(2019-01-26):
小弟想做个2.6速比的减速机和伺服电机配套使用。
已知:伺服电机750W, 输入转速3000,输出端要和另外一台行星减速机链接
未知:设计的全部(见笑了,确实不懂减速机的设计)
大神们能给个方案吗?(您给方案我付设计费,有意的大神回复或加微信a17325616899)

网友:
都伺服了还要扣这个0.6吗?直接选3或者2不就完了。
功率不够就大一号。

网友A:
减速是为了转速还是扭矩?转速伺服电机可以调,扭矩不够加大伺服电机或加大行星减速机减速比。什么都不清楚就能给你设计?

网友B:
实现方式比较多,对空间尺寸有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方式比较多,对空间尺寸有没有要求?

空间要求不高,但输出端要求能和750W的行星减速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是为了转速还是扭矩?转速伺服电机可以调,扭矩不够加大伺服电机或加大行星减速机减速比。什么都不清楚 ...

说起来比较尴尬,我是为了配套出来一个104速比的减速机,选的是2.6速比+40速比行星减速机,但市场上没有2.6速比的所以想做个
104速比是为了实现伺服电机转一圈,工位动作一次,工位一共104个,圆盘形式的

网友:
这个设计就不要花冤枉钱请人搞了。完全必要电机转一圈,工位动一次。你可以选一个1比100到120的行星减速机。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下,输出功率差不多。转盘惯量还因为减速比的原因,可以得到优化。传动链短,可以搞高机械效率。

网友:
单纯2.6速比自己配齿轮组或同步带轮就可以

网友:
伺服电机本身可以设定电子齿轮比

网友:
整个机构输出扭矩要求力值是多少。